怎样在焊件切割清单中表现预留加工余量?

楼主(2021-02-08):
如题,焊件模块。在模型中创建边界框,属性中有了长宽厚。然后在工程图中,焊件切割清单中,按照公司规定,要预留加工余量的尺寸,后面标注*(星号)。比如长200宽100厚30的板,板厚是要预留加工余量的,则焊件切割清单中为“长200  宽100  厚30* ”,以表明30这个尺寸需留量,也就是要下料35的板。请问这个*(星号)如何标注到30后面?毕竟这个尺寸是自动生成的。

楼主:
效果如图,带*的为焊接以后再加工至的尺寸,根据工艺条件预留加工量。这样工人下料会有数。

网友:
有这个模块,自动生成下料清单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2021-06-09):
坐等高手,顶一下

网友:
要想自动这样写好像不行,自己编辑切割清单吧

网友(2022-03-10):
长宽高是三个属性用“x”连接的字符串:
“长”x“宽”x“高”;
三个属性如果有直接尺寸就调用图纸尺寸(自定义属性栏填写状态点击对应尺寸就行了)
如果是加余量的尺寸,那就不要调用尺寸,自定义属性栏里用函数加上余量或者直接手动填写数值,再加星号后缀就行了

个人不推荐手动改数值,容易因为没及时更改而导致出错。

网友:
没有工艺人员?要设计的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