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件中怎样按序排列零件序号?

楼主(2021-02-08):
如图,焊件没有明细表,近百个实体,怎样按序排列序号达到美观易找的效果?谢谢!

网友A:
插入一个材料明细表就可以,然后自动生成,然后改号使其排列整齐,材料明细表不要也可以删除。

网友B:
貌似插入后可以再手动拖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一个材料明细表就可以,然后自动生成,然后改号使其排列整齐,材料明细表不要也可以删除。

请问焊件可以插入材料明细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插入后可以再手动拖动位置。

是的可以,只是这么多要拖动好久啊

网友:
先在左边设计树上面设置‘’按焊接‘’,然后,激活某一视图,插入明细表,就出来所有焊接件的序号和明细表,在视图里可以标识每个焊接件的序号,这个序号与明细表中的序号是对应的。

网友:
这个如果是装配体,就不难自动生成了!

网友(2021-03-27):
软件没有我美观排列顺序的功能,只能拖动明细表或切割清单中的顺序

网友(2021-06-12):
|深蓝深蓝发表于 02-09 21:28
请问焊件可以插入材料明细表么?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