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表面发黑层脱落咨询

楼主(2021-02-09):
各位大佬,最近我有一个表面黑色阳极氧化的工件,在LED光源下工作了半年就出现变色和剥落的现象,有大佬有相关的经验吗,想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光合作用?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有可能是氧化质量问题。你这个是白物的外观检还是性能检?

网友(点评):
碰到同行了,这个是外观检

网友:
难不成遇到奸商了,用的喷涂油漆工艺!

网友:
感觉像是磨损

网友:
不像是铝合金黑色阳极氧化。

网友:
看着确实不像

网友:
1.提供一下LED光源的波长
2.铝合金氧化脱落的地方帮忙拍个微距的照片

从照片来看,不像氧化膜脱落的状态。

网友(点评):
大佬专业啊,稍等几天,等我把工件拆回来,现在还在客户那里,届时在请教你,多谢!

网友:
是不是表面处理厂,前处理没有做到位啊!

网友(点评):
我也有这怀疑,和供应商扯皮当中呢

网友:
从图片看不像氧化工艺

楼主(2021-03-11):
前期多谢各位朋友帮忙一起分析,现在东西拿到手,破案了。
坑爹供应商在第一道发黑时工艺不好,为了掩盖又在上面喷了一层漆,我们公司的坑爹IQC也是瞎了眼,没看出来就直接入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期多谢各位朋友帮忙一起分析,现在东西拿到手,破案了。
坑爹供应商在第一道发黑时工艺不好,为了掩盖又 ...

长见识了

网友(2022-06-08):
1.阳极氧化着色后需要做封闭,封闭没有做好.
2.染色,封闭剂用日本奥野的看看。国内的色粉,价格低,但是着色不牢固,在光电行业黄光照射下容易褪色。
3.阳极膜厚度着色时最少需要18um以上,太低了着色不好。
4.阳极氧化过程中是否控制温度,阳极槽过热,阳极氧化膜过于疏松,不利于着色固色。
5.全过程要求尽量使用纯水,尤其是阳极后的那几个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