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新零件,如何调整装配体的位置?

楼主(2021-02-09):
如图,装配体中插入新零件,生成了新的零件,
如果要调整这个新零件在装配体中的位置,只能调整草图,
而不可以“浮动”后,约束,是这样吗?

网友:
因为你的草图就是依托前一个零件生成的

网友(点评):
草图解除参考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把这个在位删了。

网友:
可以用移动/复制实体进行位置配合。

网友:
数模移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