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格式通过Solidworks将它转变为X_T格式,导入ansys网格划分,总是会出错。

楼主(2021-02-09):
用Mimics软件把气管CT图像提取出来,生成STL文件,然后STL格式通过Solidworks将它转变为X_T格式,导入ansys网格划分,总是会出错。不知道可不可以把STL文件重建成实体,因为直接用Solidworks转变实体后,图像也是有很多三角块,网格划分总有问题。

楼主:
C:\Users\lkenggineer\Desktop

楼主:
这是图片导入ansys的图片,这个也是一小片一小片构成的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你中间转化多次,有可能有丢失的信息,看图片,好像有破碎的面,是不是转化的不连续,划分网格出错

网友A:
请问UG能打开STL格式文件吗?

网友:
数模有没有处理过,模型简化要搞的,圆角都给清除掉!

网友(2022-11-03):
引用 网友A:
请问UG能打开STL格式文件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