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视频上这两块能不能拆成两部分

楼主(2021-02-10):
在不拆其他部分的情况下可以轻松将这两部分拆开吗,

网友:
不能,需要拆滚珠

网友A:
为什么要拆?这才是该讨论的事儿吧?

目的有错误,做得越痛快,事儿就越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拆?这才是该讨论的事儿吧?

目的有错误,做得越痛快,事儿就越大。

是不是想用单列的?

网友(点评):
主要是我看到视频上左一圈右一圈的转,我在想会不会掉出来 转的时候受力点在哪 里大外小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想用单列的?

所以还是得先问问你。。。

楼主先在百度视频中找找看“调心滚针轴承组装”,多看看视频。。。

网友:
不能,这个是双列的

网友:
不能拆,那本来就是一个整体,那个带孔的槽是走润滑油的,你想要搞事情呀!

网友:
这个改装不太方便的!

网友:
这个在一起的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