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马轮

楼主(2021-02-11):
看到有很多机械设备使用福达轮,看起来挺简洁美观的,想知道这种轮子的适用范围,如果是有一定负载或高速运动机构的设备是不是不能用,大家平常机台地脚是用的哪
种类型?

福马轮

福马轮

网友A:
适合200公斤以下的、不时要在车间调位置移动的小型设备,轮子的轴承会晃动量,不能用于高要求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合200公斤以下的、不时要在车间调位置移动的小型设备,轮子的轴承会晃动量,不能用于高要求的设备。

谢谢回复,我看到一些设备使用福马轮的肯定是远超过这个重量的,虽然轮子参数包含承重,但没用过还是有点不确定。

网友:
经量别用这个,质量差的太多,很容易就卡死  我们以前都用这个。。。最后换成 单独的支撑和轮子不同部件

网友B:
买就买正规的,仿品质量很差的。这个也分好几个规格,大规格承重很厉害的。

网友:
这个米思米卖的不便宜啊!

网友(点评):
60F的,米思米80多,1688上20左右。

网友(2022-02-17):
这个调节用什么工具

网友(2024-04-30):
引用 网友B:
买就买正规的,仿品质量很差的。这个也分好几个规格,大规格承重很厉害的。

能推荐下比较好供应商吗?谢谢!

网友:
用这种轮子的设备挺多的。看着也不错。

网友:
怡和达米思米买买

网友:
我们一直用步步通,如果是手推车,一定要用凸度辊

网友:
YHD是不是也有

网友(2024-06-11):
贵不一定有贵的道理,便宜一定有便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