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地铁扣件螺栓断裂原因!(附现场照片)

楼主(2021-02-11):
地铁弹性分开式扣件用的Q235螺栓,采用弹簧垫圈配合进行固定,服役时,钢轨受到车轮的垂横向力。现螺栓头发生断裂。请问大家:
1、这是疲劳断裂吗?可以看出是应力疲劳还是应变疲劳吗?
2、通过照片可以大致判断可能的断裂原因吗?比如安装力矩过大或者不足?
谢谢大家!

网友A:
专业人士在开心过年,无聊滴外行路过!

1、这是偶发还是群体性,概率多少?
2、为什么只有弹垫,没有平垫。这个有影响么?个人习惯在应用中,可以不用弹垫,但平垫绝不能少。
3、螺栓的位置或规格,个人理解,有点不合理。要么大一点,提高级别;要么对称用两只。

网友B:
应该不是Q235的吧

网友C:
是不是强度不足造成的,地铁扣件服役时受到的冲击力很大,用Q235能满足要求吗?
图片中断面也比较模糊,看不清。

网友D:
显然不是2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强度不足造成的,地铁扣件服役时受到的冲击力很大,用Q235能满足要求吗?
图片中断面也比较模糊,看 ...

这是比较清晰的断面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Q235的吧

设计图纸上确实写的Q235-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然不是235

设计图纸上确实写的Q23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人士在开心过年,无聊滴外行路过!

1、这是偶发还是群体性,概率多少?

1、在曲线地段比较多,直线较少
2、是的,只有弹簧垫圈,没有平垫圈
3、设计图纸上写明螺栓材料为Q235-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然不是235

为什么说不是235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不是235呢?

一般是等级螺栓,你测下硬度就知道了

网友:
|wang6454110发表于 02-12 15:05
1、在曲线地段比较多,直线较少
2、是的,只有弹簧垫圈,没有平垫圈
3、设计图纸上写明螺栓材料为Q235-A

友情提醒:千万不能坐办公室解决问题!图纸永远只是图纸!
1、设计:留了多少余量?考虑恶劣工况没?
2、现场:材料采购入库有品检么?符合标准么?
如果设计、材料都符合标准,现场施工加上平垫,牙上抹些黄油再安装。问题应该可以避免!

网友:
这种结构觉得是所有见到的压轨模式中比较不合理的

网友:
应变疲劳吧,根据你的描述曲线段断的多些因为车子过曲线段时你的车轨是承受切向力的,可以考虑换直径大一些的螺栓试试

网友:
使用多长时间发生的????? 把螺栓打一下硬度吧!感觉像硬度过高后反复冲击造成断裂的

网友:
螺栓不松不断,一松就断。
从图1可以看出螺栓断裂面位于根部并且断裂面无颈缩,为疲劳断裂。
在安装时没有按照要求施加力矩,认为预紧力矩越大越好,在安装时就产生了过度疲劳。
建议换高强度螺栓或增大螺栓直径,弹垫平垫同时使用,安装时使用力矩扳手

网友:
|llh2253发表于 02-11 19:39专业人士在开心过年,无聊滴外行路过!

1、这是偶发还是群体性,概率多少?

2、为什么只有弹垫,没有平垫。这个有影响么?个人习惯在应用中,可以不用弹垫,但平垫绝不能少。

3、螺栓的位置或规格,个人理解,有点不合理。要么大一点,提高级别;要么对称用两只。

兄弟,我活这么久听到的都是可以不要平垫但不能不要弹垫,你的经验哪里来的,感觉我三观都颠覆了?弹垫是用来螺纹预紧的,平垫是用来加大接触面积的。

网友(点评):
您是专业滴,俺是外行。俺的理解是,达不到要求的弹垫,用了不如不用,反而是累赘。达到标准的工况除外!

网友E:
先确认一下螺钉受到的最大载荷是多大,超没超过你设计材料的需用应力;如果没有,是否存在疲劳破坏;然后再确认供应提供给你的螺钉是否满足要求,是否有裂纹,是否可能氢脆。

网友:
啊,这调查的怎么样了

网友:
疲劳断裂的可能性大,已经生锈比较严重了咯!

网友:
轨道曲线部分,车体倾斜,产生对螺丝的横向切力。可以去统计一下,断裂处的轨道曲率是多少,车速是多少,列车工况如何。可以请线路的设计院核实一下,是否需要提高螺丝等级。

网友F(2021-08-01):
引用 网友E:
先确认一下螺钉受到的最大载荷是多大,超没超过你设计材料的需用应力;如果没有,是否存在疲劳破坏;然后再 ...

请教楼上2个问题,第一 Q235-A材料是否会产生氢脆? 第二 这种位置使用的螺栓材料用Q235-A合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上2个问题,第一 Q235-A材料是否会产生氢脆? 第二 这种位置使用的螺栓材料用Q235-A合理吗?

Q235-A是否发生氢脆不太清楚,氢脆是材料本体或者加工过程中混入了氢元素,氢元素和空气的中氧结合生产水,造成材料裂纹扩转。
可以测一下材料成分和做一些试验https://www.doc88.com/p-7394951623497.html;
选择材料的话,第一是看以前的工程师在相似的场景用的什么材料;
再者是查手册;
最后如果是全新的应用,根据受力情况,进行分析计算。

网友:
轨道承重后发生轻微变形,把力传递到紧固螺栓上。螺栓受到张力断裂。轨道下加个橡胶的减震垫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