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铝型材框架上固定线性模组?

楼主(2021-02-14):
丝杠,同步带的线性模组想固定在铝型材40×120上。难道用螺钉从铝型材一边穿过去拧入另一边的模组的底座上?
同理,模组上的滑台是不是也用这种方式固定铝型材或其他零件?谢谢!

网友:
看看模组的安装尺寸和安装要求是怎么样?

网友A:
不能直接安装,因为铝型材本身是没有什么精度可言的,建议做一些垫块装上去,然后上铣床或者磨床走一刀,然后模组装在垫块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安装,因为铝型材本身是没有什么精度可言的,建议做一些垫块装上去,然后上铣床或者磨床走一刀,然 ...

那就做及块个垫板,然后组装好,铣平面?

网友:
铣什么平面,直接装没问题的。可以直接在铝型材上打沉头孔。
既然你用了铝型材,那就说明是轻载、精度要求不高。
其实轻载也是相对的,最多安全系数咱选大一点,用软件简单计算下受力,控制其挠度尽量的小。模组本身还有一个型材的啊,导轨也有一定的强度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做及块个垫板,然后组装好,铣平面?

是的。我以前刚开始学设计的时候做过一个行程450的结构,就是用铝型材做龙门架,一开始用了一两次也还好,都是钳工自己垫出来的,后来突然遇到了铝型材变形严重的情况,怎么垫也垫不出来了,就做了几个垫块,上铣床走一刀就好了。这样做成本也不高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实话说铝型材的变形量没有最大只有更大,你永远想不到他会怎么扭曲,如果可以改结构的话,最好还是不要用铝型材,除非你可以让供应商控制一下变形。如果你们的型材可以控制的很好,那也没问题,反正我们这边买回来的都变形比较严重,型材供应商也明说了这种变形控制不了,不建议我们直接装模组。

网友:
有专用的连接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