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压块种类有这么多,怎么选?

楼主(2021-02-14):
今天在淘宝找导轨压块,发现好多型号的导轨压块
加工中心导轨一般我都是选T1\T2\T3那其他型号的导轨压块都是什么工况用的?比如K系列和T系列基本尺寸都差不多,就是角度有区别,那么实际工况有什么区别吗?
赐教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3.402619f0H4Xyfk&id=593093252268&ns=1&abbucket=10&skuId=4265570926039

网友:
看角度和压力,还有的应用的空间限制

网友A:
没用过,我想问下什么情况下要用压块呢,能不能铣个直槽把导轨沉下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我想问下什么情况下要用压块呢,能不能铣个直槽把导轨沉下去一点

你会用到的

网友:
还是根据机构的负载受力大小来定了!

网友:
专业生产光轴、直线轴承、直线导轨等  联系电话18157879366 微信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