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个方程 大佬们

楼主(2021-02-14):
   给各位大佬拜年
   数学太拉跨,具体问题见图片,最后的解的参数带有ø1
   ø1 为两段运动的衔接点,在ø1 无突变的那个 边界条件怎么用的          哪位老师指点下

网友A:
ABC是连续光滑曲线,B点左侧的偏导等于右侧的偏导
位移对时间的导数不就是速度嘛,也就是B点时的速度没有突变,代入你的方程组中就是两个阶段在B点时的导数值相等
你是要问这个吗?

网友:
|蜗牛1234发表于 02-14 20:25ABC是连续光滑曲线,B点左侧的偏导等于右侧的偏导

位移对时间的导数不就是速度嘛,也就是B点时的速度没有突变,代入你的方程组中就是两个阶段在B点时的导数值相等

你是要问这个吗?
最后的系数 除了c0,c1,其他四个不知道推出来的
????

网友:
|蜗牛1234发表于 02-14 20:25ABC是连续光滑曲线,B点左侧的偏导等于右侧的偏导

位移对时间的导数不就是速度嘛,也就是B点时的速度没有突变,代入你的方程组中就是两个阶段在B点时的导数值相等

你是要问这个吗?
根据边界条件只能列出 5个方程 ,这里有六个未知数 :)

网友B:
加速段的第二个方程是不是有问题?

微分方程先解齐次方程。

网友(点评):
1)方程不对 2)条件少说一个,方程可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C是连续光滑曲线,B点左侧的偏导等于右侧的偏导
位移对时间的导数不就是速度嘛,也就是B点时的速度没有 ...

多谢提点       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段的第二个方程是不是有问题?

微分方程先解齐次方程。

看的仔细

网友:
代lz呼叫外援

@qishib8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2-15 18:52代lz呼叫外援

@qishib8
大人没看楼上回复吗,我连夜苦思,加上社友点拨,不到24小时解决了。  ????

网友:
一看你数学就比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