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物理问题

楼主(2021-02-14):
这个题里,可能有人会觉得简单,但物理课本一般先假设一个碰撞时间。我们实际上,先决条件就是这些,最后力是多少?这个碰撞时间如何自己来知道?

网友:
你这个工况,和轧钢机械的冷床一样。

网友:
用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计算,圆钢滚下来之后的末端速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速度从V到零这个时间不好测,所以传统公式算不了 想办法用测力计测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
问题的复杂性还包括这个物体是滚下去的,停止前不仅有平动速度,还有转动速度。

网友(点评):
不管什么速度,能量守恒

网友:
钢和钢碰撞有一些实验数据,但实际应用一般都是试验测量。所以这些数据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
工程应用中最难的不是神马数理公式,而是输入数据采集。

楼主:
老板就是要求这个力,以决定后面挡料机构的组成,望有识之士指教一下。这个事情在您手里该怎么做?

网友(点评):
当然是大力哟。。。。。图2不适合挡物体。这问题用软件作个模拟就基本能求出力值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就是要求这个力,以决定后面挡料机构的组成,望有识之士指教一下。这个事情在您手里该怎么做?

工程上的问题不能用解物理的方法。老板要求这个力,你可以让他实际搭个场景,看滚下来的速度,再大致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上的问题不能用解物理的方法。老板要求这个力,你可以让他实际搭个场景,看滚下来的速度,再大致确定 ...

您好!直径是600长12米的呢?这个场景有些大……请见谅

网友(点评):
怎么又加大尺寸了.那估计都不会滚动了

网友:
用CAE软件分析一把

网友:
理论不可靠。可以局部试验

网友(2023-07-05):
动量变化等于冲量,冲量每个时刻的力是变化的,是力作用时间的累积∫Fxdt;按书上给定的冲击时间计算的冲击力是平均值。在mv确定的情况下,冲击时间和冲击力由碰撞件的刚度决定。轮船和码头装有轮胎就是调整刚度。熟悉牛顿第二定理F=ma=mdv/dt,变化下写法就是Fdt=mdv,预估刚度和变形产生的位移来估算时间。

网友:
钢铁厂常见应用,建议底部加装油压缓冲器降低冲击,保护工件:

网友B:
高中物理知识啊,F=mv

网友(2023-08-19):
引用 网友B:
高中物理知识啊,F=mv

你这不对,相同质量的子弹和小球以同样的速度撞击那结果是不同的,得用能量守恒定律。速度从V到0的过程有多少时间然后算平均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