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高过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15):
某宝买的不锈钢直齿齿条1000x12x12,m1,测量12尺寸约1-2丝误差,但齿高2.5mm,按标准应该是2.25吧?
如何检测从齿顶开始的啮合部分是否标准?手上只有卡尺一把,齿太小,测齿厚不好测量。
或者从加工的角度看,除去齿根0.25mm外,其余部分齿形是否标准?

网友:
这个问题你不是应该问卖你货的某宝的商家么?

网友(点评):
你觉得卖东西的懂吗?

网友(点评):
他不懂你还敢买他家的?

网友:
需要用到便宜齿条的机构,我的设计里,都是有一方可浮动调节的。试机的时候调到没有往返游戏。

出货前,把已经磨合出来的间隙再调一下。
换个说法来说:

设计时,不相信将来的操作工会很认真标准地去操作我这可怜的机器。

设计时,不相信便宜的外购件会很标准。

网友(点评):
这就是中国机械工程师的悲哀。。。

网友(点评):
事儿没这么大吧?我都说了,“需要用到便宜齿条的机构”。几天才会动一两下的粗略调节机构,用不着那么贵的东西吧?

网友(点评):
多了0.25,极有可能顶起干涉,如果多0.1咱也不说了

网友:
1.你能用游标卡尺测量出全齿高高了,估计实际数值比你测的还要大。
2.估计你购买的时候也没要求齿厚或量棒距的要求。那么某宝就有什么货给你什么货了。
3.你没有齿厚卡尺,那用测量量棒距验证(找个适当直径的量棒放在齿槽里,测量量棒顶点到齿条底面的齿槽)。
4.你要看齿形的基本状态,那只有用你的齿轮啮合滚动看看了。

网友:
加工精度不足

网友:
配对购买就好啦

网友(2021-06-21):
得确定这0.25是多在齿顶了,还是多在齿底了,如果是多在齿底了,至少不影响你用。

网友(点评):
不可能做把特殊滚刀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