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系统的计算

楼主(2021-02-15):
如下图这个可以计算吗?如果可以计算有没有相关的公式,求大神支招,万分感谢!!!

网友A:
非常明确告诉你,可以计算,计算方式为大学课本里面最为常用的计算公式套用。

网友B:
你从2015年到现在没有进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明确告诉你,可以计算,计算方式为大学课本里面最为常用的计算公式套用。

兄弟,给个计算方法和计算公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2015年到现在没有进步啊

草根啊兄弟,能不能整点重点的

网友C:
电机转速是多少?
根据T=9550*P/n计算出第一个输入轴的转矩,然后根据第一个输入轴的转矩和两个齿轮的传动比计算第二个轴的转矩T2。

根据上面计算的转矩和公式T=F*r计算丝杠轴输出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速是多少?
根据T=9550*P/n计算出第一个输入轴的转矩,然后根据第一个输入轴的转矩和两个齿轮的传 ...

电机是6级  940转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是6级  940转

我算不出螺纹输出的压力   不知道咋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算不出螺纹输出的压力   不知道咋算

807/127≈6  即丝杆轴每秒2.5转,S=每秒速度5毫米
总效率大致为40%,则推力有效功率为P=1200W
FS=P
F=P/S=1200/0.005=240000N=24吨

网友:
F=2*T/(D1*tan(β+ρbai)),T为螺杆扭矩,
β为du螺旋角=arctan(S/(pi*D1));
ρ为当量zhi摩擦角=arctan(f/(cos(alfa/2)));
f为摩擦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