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速度问题,求大师指点。

楼主(2021-02-16):
如视频,sc100—600标准气缸,气管pu12x8,空压机三缸7.5kw(1.0—12.5)三相,气动阀4v420—15 AC220v。现配置,如何改进快速打开,谢谢! https://m.youku.com/alipay_video/id_XNTEwNDc5NTAwO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dtitle

楼主:
https://m.youku.com/alipay_video/id_XNTEwNDc5NTAwO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dtitle

楼主:
视频地址????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A:
改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进什么

打开不够快!

楼主:
引用 楼主:
视频地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wNDc5NTAwOA==.html?spm=a2hbt.13141534.0.13141534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帮忙解决的发红包,谢谢

网友:
有什么问题呀?也没看到你想改进什么。

网友:
速度不合适,可以调节节流阀,或者是加大压力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16 23:24有什么问题呀?也没看到你想改进什么。
门打开有点慢,想要打开快点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2-17 10:27速度不合适,可以调节节流阀,或者是加大压力
没有节流阀,都是直接,已安装快排阀。

网友:
气管换外径16的;
接头换成直通的;
电磁阀装到气缸边上让气管越近越好;
电磁阀看看还有没有流量更大的;
电磁阀排气不要用消音器,用气管接到机台下面去消声,排气越顺跑的越快,也可以用SMC的快排阀

网友:
可以从机构上想想办法。

网友:
气缸运动的速度很难控制到合适的!

网友(2021-03-23):
你是想控制控制行程加速,且不局限行程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换方向换角度,不行就配上接近感应器。 如果要连续动作就换上延时感应器。,有的时候不是速度不够快,而是反应跟不上

网友(2024-04-01):
引用 楼主:
https://m.youku.com/alipay_video/id_XNTEwNDc5NTAwO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dtitle

一点也不想干的视频

网友:
你这是连杆 连杆要模拟下速度曲线,

网友:
气缸的速度应该和进气量的时间有关,时间段、气量大、速度快,但是和电的比起来还是差别很大

网友(2024-08-06):
装个比例阀试试

网友B:
可以看看你的结构吗 ,如果不改结构的话,无非就是加大进气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你的结构吗 ,如果不改结构的话,无非就是加大进气量。

同意,lz要发图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