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脚轮模型都在哪里下载

楼主(2021-02-18):
另外采购的时候你们是按模型型号买,还是在某宝买其他型号的

网友:
上隆、米思米、怡合达等都有,看你的型号选型了。

网友(点评):
首先米思米上太贵了,我们一般不买米思米,但是怡合达上我找安装孔距和高度都一样的万向轮和定向轮都很难找到,不知道这一点大佬怎么解决,还是说只要高度一致 孔距差一点先不管

网友:
买其它型号的,让他自己去解决后面的事。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目前也是这样,这样就是BOM表上不太好表示

网友:
如果公司没有要求,那肯定不在淘宝上买,买回来有问题那就得找你麻烦了。一般情况,你就选怡合达的就行了,米思米价格高

网友(点评):
怡合达上安装高度和安装孔距配套的万向轮和定向轮很少,有时候找好久都找不到一套一致的,这一点是导致我买其他型号的原因噢

网友:
怡合达,脚轮类型很全

网友(点评):
我觉得怡合达选型软件有问题,比如某规格尺寸的做了一个万向轮 那干嘛不按相同尺寸再做一个定向呢。选型的时候也应该把万向和定向两个放到一个选项卡里,这样用户也好选择

网友:
你家没有固定供应商么?就算没有,买回来配孔不就好了?至于高度?我有些疑惑?脚轮调个十几个毫米好像挺正常,不能调高的,高度差个十来个毫米好像也没问题。不太明白你这问题想问啥?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知道怡合达上怎么选高度 孔距一致的万向轮和定向轮。这样BOM好出,采购省事,又不用配钻孔 大家不都省事吗

网友(点评):
你选了采购买么?你觉得采购会嫌事儿多?采购会告诉你恰合达要现金,他的供应商可以欠几个月货款

网友(点评):
你这 谈钱就没法聊了 其实我们只要把锅甩出去就行了,后边采购变更型号或者买水货产品,出了问题我们不用背锅吧 有时候做好自己就行了 尽量不干搅不清说不明的事

网友:
米思米

网友(点评):
米思米选型软件做的是挺简便

网友:
米思米的东西太贵了

网友:
你不要管价格,你只是拿来做模型,随便找哪一家都行的。

网友(点评):
哦明白了 谢谢

网友:
铭泽,一线质量,性价比高

网友:
淘宝便宜模型多半自己简单画画。

网友:
普通的选怡合达就行了

网友:
下载一个米思米软件,很多所需要的模型都可以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