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门把手合模线打磨mobai

楼主(2021-02-18):
各位大神:
  现在再做汽车门把手打磨设备,客户要求机器人打磨,自动上下料;
难点就是自动上下料,产品没什么明显的特征,只有两个定位孔,自动上下料夹具设计比较有难度,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产品,求分析经验!

网友A:
楼主好:
      哪家客户这么牛啊?合模线一般都手抛,这要上自动线老板同意成本不。
      严格的全自动上下料做不了,只能是带辅具式的上下料。一般门把手上没有定位交换,不能直接抓取后定位在机床/定位工装上。
      做辅具(夹具,自行设计定位结构),人工将门把手固定于辅具,加工完毕后再从辅具上取下。
      一般理性做法直接将1套辅具固定于机床上,如果客户要求高效率则需要多做2套辅具轮流加工(机床加工同时,线边安排人员从辅具上拆/装产品)。

网友A:
主要是合模线深度随工艺参数和模具使用会有差异,自动化打磨/抛光怎么把握呢?
而且一般孔销定位活动间隙少说单边5~10丝,加之部品尺寸公差,想要完全磨平合模线,必然部分产品要磨过头,有没啥副作用

网友:
2016年有家杭州湾的汽车门把手厂家向我咨询过这个方案,我只同意帮他把门手从注塑模具里取出并去水口摆盘装箱及自动转运,后面的抛光我不愿意弄。因为门把手有注塑缺陷抛光后电镀或者喷漆后会更明显,很难搞定的。

网友B:
我觉的可以考虑用细砂带。

网友C:
产品太小的,压头不好设计,可以用PLC控制电磁阀再控制气缸自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太小的,压头不好设计,可以用PLC控制电磁阀再控制气缸自动打开!

手动上料很好做的,现在要求全自动上下料,就很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合模线深度随工艺参数和模具使用会有差异,自动化打磨/抛光怎么把握呢?
而且一般孔销定位活动间隙 ...

是的,老板接的项目,自己不懂技术,有单子就接,搞自动上下料搞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
      哪家客户这么牛啊?合模线一般都手抛,这要上自动线老板同意成本不。
      严格的全自动 ...

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去走的,加装辅具,人工拆装,机器人自动夹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可以考虑用细砂带。

现在工艺就是用细砂带,难题是怎么设计自动夹取

网友(2022-09-20):
您好! 我公司就是做自动化设备打磨这方面的,有看到您的需求,请联系一下我;15626123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