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编辑阵列里没有零件,但是设计树阵列里却有怎么回事

楼主(2021-02-18):
有个多余的零件显示在装配体阵列里,想删除,发现编辑阵列看不见这个零件,而设计树里的阵列里却有很多这个零件,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个那个,只有你自己知道

网友A:
阵列被解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被解散了?

好像是软件问题,我在设计树列表里把那些多余的删除就好了,目前也只能这样

网友:
你应该选到这个零件了吧,在要阵列的零部件那里你往下翻翻

网友B:
是不是自动压缩了?设计树里有,就该在实体里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自动压缩了?设计树里有,就该在实体里能找到。

没有压缩,刚阵列完毕,后发现不对劲,删除了阵列里的四个原始实体;
后来发现还存在很多阵列出来的,再次编辑阵列却在阵列特征里找不到要删除的实体;
然后在左侧设计树的阵列列表里却右几十个,见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软件问题,我在设计树列表里把那些多余的删除就好了,目前也只能这样

一定是你操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是你操作的问题。

关键是找不到哪里操做的不对呀,就是发现阵列特征里后来添加的零件不应该在当前这个阵列特征里,
要单独搞一个阵列特征,然后就从当前阵列特征里删除了这几个零件,
编辑完毕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阵列列表里没有,设计树里却看得见;

网友D:
整列的主框架被你不小心删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列的主框架被你不小心删除了吧。。

会计怎么删?我退出阵列是存在的,应该没有被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