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GrMoAL热处理要求硬度在51-56度之间。

楼主(2021-02-19):
如题,各位大佬帮帮忙,怎么去处理呀

网友:
我们都是渗氮,另外还有就是真空热处理

网友A:
38CrMoAl是中碳钢,典型的渗氮钢,通过调质处理后,表面离子渗氮。

网友:
你还是把图纸截个图吧,你这题目描述简直让人无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CrMoAl是中碳钢,典型的渗氮钢,通过调质处理后,表面离子渗氮。

大神没有什么不懂的吧

网友:
淬火加低温回火就行了

网友:
这个直接要求热处理供应商按硬度做出来,没大问题的!

楼主:
就是说要让他的硬度在51-56,要这个淬火工艺

网友:
现调质后渗碳(氮、碳氮共渗)

网友(2021-05-24):
加热温度930,工件大的用水基介质,小工件用水淬火,硬度HRC53以上没问题,另外附加200度低温回火就行了,这材料是氮化钢,一般用途都是调质后氮化,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V850-1200,耐磨性能很好。如果采用整体淬火工艺做,发挥不了这材料的最大性能,有点浪费,如果没有其他性能要求的话,能用40铬就能做出来和它一样的效果。成本更低廉。

网友(2021-07-07):
恩恩,这材料用水性介质淬火的话,硬度可以达到52以上。不需要氮化就能满足,

网友(2021-12-30):
应该是38CrMoAl材质吧,不是G。这个材质的无缝管我们有在做的。。。可以好好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