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拉力问题

楼主(2021-02-19):
同步带传动物体,皮带受到的启动拉力是多少?μmg+张紧力+ma吗?但是很多计算同步带许用拉力的时候都不考虑ma,有点搞不懂了。
还有选同步带是根据功率还是许用拉力满足即可,米思米后面的选型介绍,只是许用拉力满足即可,但是机械设计手册,是需要满足功率的。

网友:
首先,你需要足够的能量才能保证其运动持续,启动力是为了改变运动状态的。足够的启动力矩可以保证机构按设定速度加速度改变运动状(静止-运动,运动-静止)

网友A:
要算加减速运动时同步带需要提供的拉力,也就是要考虑ma的,米思米样本后面也是通过功率选的

网友:
所选择的同步带的功率要满足传动功率的要求,而且要有一定的功率裕量。

网友B:
高速运动是不能用同步带的,会造成同步带抖动,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运动是不能用同步带的,会造成同步带抖动,影响使用寿命

我们高速运动基本都是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算加减速运动时同步带需要提供的拉力,也就是要考虑ma的,米思米样本后面也是通过功率选的

看我发的图片,这不是就是通过许用拉力选的。

网友:
这个直接加涨紧轮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发的图片,这不是就是通过许用拉力选的。

总体来讲都是保证同步带的承载能力,可以参考2863页

网友:
同步带咋不能高速了,汽车发动机转速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