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看下这个机构需要多大扭力

楼主(2021-02-19):
图中上面有个缸径100的气缸带动一个辊筒下压到另一个辊筒上,两辊筒之间有钢带,通过下面的辊筒连接电机转动,使钢带往前输送,问需要多大扭力才能转动辊筒,辊筒直径60mm,钢带两端有收、放料机构。

补充内容 (2021-2-19 17:05):
辊筒直径60mm,长200mm,速度每分钟200转,45钢,钢带的阻力等先忽略,阻力很小。

楼主:
希望附上过程感谢

网友A:
被驱动的物体质量*驱动轴半径=N.m,这个单位小于电机扭矩(N.m)即可,选电机时稍大一些

网友:
楼主如果来个悬赏多少积分或者多少米的话,我估计帮忙计算的人非常多。希望老鹰能够开一个这种的模式来。@老鹰

网友B:
几个轴承的摩擦转矩加上辊筒和钢板的滚动摩擦转矩,再乘上载荷系数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驱动的物体质量*驱动轴半径=N.m,这个单位小于电机扭矩(N.m)即可,选电机时稍大一些

电机配有减速机,电机方面没有问题。电机轴和辊筒之间连接需要个联轴器,我想是用柔性的联轴器还是刚性的,柔性的话我得算出驱动辊筒所需的扭力。你说的这个不需要考虑上面气缸往下压的压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轴承的摩擦转矩加上辊筒和钢板的滚动摩擦转矩,再乘上载荷系数就差不多了

我想知道这里算辊筒扭矩的力F,只考虑辊筒的重量,上面气缸往下的压力需要考虑吗

网友C:
主要取决于钢带放料一端的阻力有多大。如果防料一端已经有实物了,你可以手动拽一下钢带,测量或估计这个力有多大,根据这个拉力,辊子上的扭矩基本上也就可以估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取决于钢带放料一端的阻力有多大。如果防料一端已经有实物了,你可以手动拽一下钢带,测量或估计这个力 ...

这个阻力基本上很小,暂时不考虑他,单纯的先算出转动需要多大的扭力。

楼主:
T=F*R*u
F=辊筒自身重力+气缸压力
=(5kg*9.8)+4700N(气缸推力)
≈ 4750N
R=0.03m
u=0.1
T=4750*0.03*0.1≈14N.m
如果再给一个安全系数1.5
T=14*1.5=21N.m

大佬们看看这个是不是这样的,钢板的阻力、重力很小先不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这里算辊筒扭矩的力F,只考虑辊筒的重量,上面气缸往下的压力需要考虑吗

既然是摩擦力,当然是正压力

网友D:
楼主好:
      你这是滚弯机吧?滚弯半径,材料厚度、宽度和屈服强度这些基本参数要给出来,看有没有大神能算。
      常规做法,如果滚不动,调大半径多分几次滚弯。或者先预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
      你这是滚弯机吧?滚弯半径,材料厚度、宽度和屈服强度这些基本参数要给出来,看有没有大神 ...

不是滚弯机,就是输送的机构,通过两个辊筒挤压转动,把钢带往前输送,后面有其他工序。

网友:
你不给条件谁能给你计算,钢带张力多少,辊子什么材质直径多大,需要多大速度?

网友:
|yc1990717120发表于 02-19 16:17楼主好:

      你这是滚弯机吧?滚弯半径,材料厚度、宽度和屈服强度这些基本参数要给出来,看有没有大神能算。

      常规做法,如果滚不动,调大半径多分几次滚弯。或者先预弯

滚弯机至少的三个辊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滚弯机,就是输送的机构,通过两个辊筒挤压转动,把钢带往前输送,后面有其他工序。

只是传送的话就很好算了,选电机以功率和转速为主,没有直接按照扭力选电机的。
额定功率=输出功率(钢带传送速度*推力)/系统传动效率;启动功率=启动转矩*角加速度/传动效率(要考虑辊子的惯性矩)
功率/电机的转速就是扭矩,一般电机额定转速就那么几档,根据需要接变速器

网友D:
楼主好:
      这种结构当钢带尾部过了辊子,可就自由飞翔了?

网友:
“钢带的阻力等先忽略,阻力很小”
很难理解上面这句化如果忽略那又计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
      这种结构当钢带尾部过了辊子,可就自由飞翔了?

钢带用完了,就换一卷新的,滚筒还是压着滚筒转的,钢带收卷起来了

网友:
扭力大于压辊给钢带施加的摩擦力,摩擦力根据钢带重量及初速度和末速度计算,加速度公式计算。

网友:
图都没看懂,我是小白啊  向大佬学习

网友C:
假定辊子在3秒的时间从零加速到额定速度1r/s,转动惯量乘角加速度就是所需扭矩。我们再做个假定,在直径60mm的辊子表面固定着体积微小的470公斤的重物。I=MR^2,等效的转动惯量大概0.423KG.M^2。这样算下来大概需要9NM,考虑其他各处的阻力,还有效率,乘以2,这样18到20NM的力矩应该是够了。我这没什么理论依据,纯粹胡诹,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定辊子在3秒的时间从零加速到额定速度1r/s,转动惯量乘角加速度就是所需扭矩。我们再做个假定,在直径60m ...

你这个结果跟我算的差不多啊

网友(点评):
能反馈一下实际结果吗?选了多大扭矩的动力

网友E:
|move3309发表于 02-20 16:21假定辊子在3秒的时间从零加速到额定速度1r/s,转动惯量乘角加速度就是所需扭矩。我们再做个假定,在直径60mm的辊子表面固定着体积微小的470公斤的重物。I=MR^2,等效的转动惯量大概0.423KG.M^2。这样算下来大概需要9NM,考虑其他各处的阻力,还有效率,乘以2,这样18到20NM的力矩应该是够了。我这没什么理论依据,纯粹胡诹,欢迎大家拍砖。

料卷如果没有电机带,启动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吧

网友:
最下面这个是电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料卷如果没有电机带,启动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吧

是应考虑料卷启动时需要的拉力。不过题主说了,放料端很轻。我们大家也只能是提供个思路,实际精准的计算还需要题主自己结合实际情况一步一步来细致的完成。

网友:
我觉得应该要知道钢带的重量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摩擦力,当然是正压力了

大侠,这个滚筒摩擦因数,就是您第一张图片,是哪本书上的?PDF资料可否共享一下? 372647544@qq.com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侠,这个滚筒摩擦因数,就是您第一张图片,是哪本书上的?PDF资料可否共享一下?   感谢

好像是机械设计手册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侠,这个滚筒摩擦因数,就是您第一张图片,是哪本书上的?PDF资料可否共享一下?   感谢

机械手册第一卷,最开始介绍摩擦因数的那一节

楼主(2021-04-05):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结果跟我算的差不多啊

电机用的1.5KW+速比10的减速机,实际东西还在生产中,应该是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