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底孔大小

楼主(2021-02-19):
中心孔的底孔到底有什么用呢?我的理解是为了中心孔锥面和顶尖锥面能完全贴合而设计的,类似螺纹根部设计的退刀槽,使螺纹能完全拧进去。那这样的话,中心孔底孔大小不就可以顺便设计么,保证能让开顶尖的尖头不就可以了么,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标准是给你一个选择的依据,中心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中心钻打的,改了中心孔底孔的大小后还能有合适的中心钻吗?非要用几把刀具多次加工?

网友:
有导向的作用

网友:
不过这个孔适当的加大确实有一定的好处。

网友(点评):
参看1楼的回复,标准化的刀具,仅底孔加大,那不是得自已磨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是给你一个选择的依据,中心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中心钻打的,改了中心孔底孔的大小后还能有合适的中心 ...

我不是这个意思,加工的一个工件,客户图纸的底孔太小了,我们推荐一个大一点的好加工的,说不服客户改,加工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钻的底孔就是你说的为了避空顶针的尖头存在。

但是中心钻底孔的大小是和中心钻的最大外径也就是夹持 ...

意思可不可以理解为在中心孔开口尺寸和锥度一样的情况下,底孔大点会更好(当然不是无限大),大的不容易扭断中心钻钻底孔的部分

网友:
中孔加大意味着承载锥面减少,对于重量大的工件会造成接触应力过大造成中心孔和顶尖磨损,有一张中心孔和工件重量的对照表;但增大中孔,可以提高中心孔的精度。

网友(点评):
锥面接触仅存在理论,对于高精度要求的中心孔打出后需要挤压研磨的。一般有0.2mm的光亮带就可以了。 以前我们做全站仪上的轴类零件,是车床打完中心孔后热处理,然后两顶尖加研磨膏研磨中心孔。

网友:
这个有标准标准的,按国标样式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