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区大佬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1-02-19):
要做一段倍数链线体。长度20m,线速度每秒600mm。我选的是3倍倍数链条,链轮节距38.1 10齿。分度圆直径123.3mm,周长算出来是387mm。如果要达到每秒800mm节拍,是不是直接用600除以387即可。也就是约等于1.5秒,也就是我链轮一秒钟需要1.5转。
假设每秒1.5转的话,1.5转*60秒等于每分钟90转。选的减速机输出转速是不是就是90转即可。

网友:
用变频减速电机吧,链条,速度其实没那么重要

网友:
是的,一楼说的方法成本最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