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件去毛刺

楼主(2021-02-19):
覆膜砂铸造件,毛刺太多,有什么办法更快更好的去毛刺。

网友:
抛丸?喷沙?

网友:
毛刺还是飞边?
抛丸还是修模具?

网友A:
既然是铸造,那厂里肯定是有抛丸机,打磨人员的。如果是分型面的飞边太厚,可以观察一下模具是否有缺陷,覆膜砂壳组装人员打胶手法和埋箱情况

网友:
有那种抛光打磨机,楼主可以直接买回来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铸造,那厂里肯定是有抛丸机,打磨人员的。如果是分型面的飞边太厚,可以观察一下模具是否有缺陷,覆 ...

您好,是飞边,零件比较小,一个一个打磨太费工费时,想问问有没有自动的打磨设备

网友(2021-06-17):
飞边用振动就行

网友(2022-10-28):
针对小的零件,如粉末冶金件、铸造件。我们给深圳沙井的德昌电机,做过旋转去毛刺及过筛设备,有需要可以加微信,13620966364;我们给德昌电机做过5套,配套的去毛刺及过筛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