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质的过辊不容易磨掉粉

楼主(2021-02-19):
如图上面过辊是买的标准件 AL5052阳极氧化处理,下面的是包胶辊。工作时间久了之后上面的辊容易掉粉,包胶的话太贵了,求助大神有什么好的材质 表面处理能够代替的吗。

网友A:
好像听说有种东西叫镀硬铬的啥玩意儿。。。

网友:
我觉得更换之前先考虑一下之前为什么用铝,为什么掉粉吧,一会用镀铬棒,滚轮没事,产品被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听说有种东西叫镀硬铬的啥玩意儿。。。

会不会时间长,也会磨损?两个辊対磨免不了。

网友:
  本来就是摩擦输送,总有一个被磨的。摩擦输送本来就和压力、摩擦系数有关。

网友C:
包胶贵吗?铝辊不比包胶辊贵?

网友:
大喊发展高科技,但无论多高的科技,最终还得机械来实现。
悲哀!!中国机械人的悲哀!

网友:
既然发现问题就得解决,还要顾及包胶贵不贵吗?

网友:
动力辊或与其配对的辊,从来没见过用铝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时间长,也会磨损?两个辊対磨免不了。

我的习惯是:

上下是联动的驱动辊时,才会用上下包胶辊。主要用途是加减速很快的拉料。包胶层,采用拼命高的硬度。也有个情况是,印刷面绝不能受伤的卷筒纸之类的拉料。

如果只是单个驱动辊另加从动辊,那,从动辊,一定是镀铬辊(一般都是空心的,以尽量减少惯性)。

驱动辊为胶辊、从动辊为硬表面材质的好处,长时间运行后,驱动辊的包胶层,即使磨损了,也会因为对家是死硬死硬的,会有自我修复包胶辊面平整度的效果。

网友:
能说一下这是怎么工作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
表面可以考虑再镀一层硬铬,只要是硬度足够了,就不大会掉粉!

网友:
表面阳极超硬氧化硬度值≥HV500

网友:
看是传送的是什么,可以考虑胶棍、铁棍镀硬铬、喷粗砂电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包胶贵吗?铝辊不比包胶辊贵?

包胶比铝辊贵,包胶的铁芯和胶费用都比较高

网友:
镀硬铬的话,材质要改一下,用45#钢

网友:
包胶太贵了?你们这设备的利润也太低了吧!
输送的产品是什么?

网友:
使用寿命。到期更换就好啦

网友:
用铝辊的少

网友:
我以前做过铜箔设备,就是那种0.04mm的铜箔,输送用的是主从滚,且都是不锈钢棍(如果没记错的话),外圆都上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