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动配置的问题,大神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2021-02-19):
大功率大扭矩的伺服电机+小螺距丝杆的配置和小功率伺服电机+高减速比的减速机+大螺距丝杆的两种配置,在配置效果上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
前面的电机体积大,减速机构体积小,后者刚好相反。

网友:
   看你的定位精度、速度要求、负载、装配空间、成本要求。

网友:
看你功率相差多少,750w以内用前者比较好,可以省一个减速机

网友A:
正好年前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有个新手选了一个小导程的滚珠丝杠,直线运动速度很快。计算之后发现惯量负载必要的扭矩中,丝杠占到了50%以上。所以这种情况,丝杠的导程大一些比较合适。

网友:
区别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好年前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有个新手选了一个小导程的滚珠丝杠,直线运动速度很快。计算之后发现惯量负载 ...

不是导程越大移动速度越快么?

网友:
配置效果上没多少区别,但是你却多了一个减速机的价格和需要的安装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导程越大移动速度越快么?

直线移动的速度是由实际使用要求决定的,当直线移动速度和加速度相同时,导程小,就需要更高的转速,需要的惯性转矩也要更大。

网友:
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可比性,有时工况负载重,又要高速移动,这样你就尴尬了!

网友(2021-11-02):
这要看使用场合,传动系统设计合适的话,切活都没问题,但要知道,效率是与功率成正比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