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手爪

楼主(2021-02-20):
想直接购买个夹工件的爪子。
1.工件直径有两种Φ101.6和Φ76.2
2.工件重量在30kg左右,是圆柱体,长度在1000-1500mm.
3.夹持工件后需做180°翻转,就是竖直调头。
4.气爪或者电动爪都可以。
大家有知道这个的吗!

网友A:
自己做的可以么,去年做了个项目,140KG,1200mm,翻转90°

网友(点评):
实在找不到,就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
问问做机器人爪的厂家,肯定有的

网友(点评):
还在网上找的。

网友:
1.买雄克或JRT及类似的国产夹爪
2.自己做个,用杠杆原理增大夹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可以么,去年做了个项目,140KG,1200mm,翻转90°

自己做的便宜,1万以下基本搞定;购买标准件气爪,如雄克和zimmer,光气爪基本都要1.5万。

网友:
自己设计个吧,便宜

网友:
我知道,没有标准件,但有行业内的产品,这种多半采用三指,两指在一边,另一指在对边。旋转加个旋转缸或电机,拼积木就好了

网友:
这个圆柱型的产品比较重了,这种夹爪最好用齿传动,或者直接买优质的夹持工具!

网友:
楼主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