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许用压力怎么计算?

楼主(2021-02-20):
我想请教下面表格中没有的材料,比如POM料,比如其他塑料,任意材料的许用压力,怎么获得,怎么计算许用压力?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这个是个经验推导的值,反正我是这么来的。

网友:
是否可以理解为许用应力除以接触面积得到,螺纹一般受力也就3-5扣。

网友(点评):
许用应力也是压强,单位是Mpa

网友:
材料的许用压力应该是通过实验获得的啊

网友(点评):
且不说有没有理论值 ,理论值大概是什么水平。至少许用压力是个什么东东,能讲讲吗?

网友:
理论和实际应用有很大差别,学校课本上学的都是公式神马的,输入数据都给你的,考的就是公式运用。

而实际工作中,公式都不是难点,甚至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难点在于输入数据的获取。

而想精确的获得输入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极其繁琐、时间漫长,要通过大量试验数据和使用经验来进行总结。

许用数据是在理想数据基础上,结合实际使用情况、加工制造等,总结的一个相对保守、可靠、适用的数据。

你也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调整许用数据。

网友(点评):
许用压力是个什么东东,能讲讲吗? 和许用应力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那是可能是笔误,单位明显是MPa,表面压强,可以多翻几本书,何必死杠?

网友:
许用应力(压力)是用材料的强度值除以安全系数得到的。安全系数根据行业或者国家标准去选择。

一般计算得到的值要小于许用值,这是为了不让你设计时把材料强度用满,那样容易出安全问题。

网友:
大学里应该有做过铸铁和碳钢的拉/压试验,通过试验能得到屈服强度和断裂强度,一般情况下用屈服强度除以一个安全系数作为材料的许用应力。像塑料的许用应力应该也是通过类似实验得出的。

网友(点评):
许用应力是这样定义的 只是许用压力又和许用应力不同。。。

楼主:
像许用应力【6】机械设计教材定义为材料的屈服应力(屈服强度)除以一个安全系数
但许用压力【p】机械设计教材只提出这个术语,却没给出如何得到,令人废解。。。
我要计算螺旋传动的耐磨性,按教材,需要用到这个参数。。。

网友:
这个有这种材料的力学性能表,要过来用。

网友(点评):
材质证明书,并不会有许用压力这个参数。。。

网友(2023-11-11):
引用 楼主:
像许用应力【6】机械设计教材定义为材料的屈服应力(屈服强度)除以一个安全系数
但许用压力【p】机械设计 ...

后面找到其他材料许用压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