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销/剪切销问题

楼主(2021-02-20):
安全销/剪切销设计时,剪切强度一般怎么取?
我看资料有的说是0.6-0.8倍的屈服强度,有的说是1/√3的抗拉强度,大家设计的时候一般是怎么取的?
还有,安全销/剪切销大家一般选用什么材料?

网友:
https://www.doc88.com/p-8611606074835.html

网友:
安全销一般是为了保护什么东西过载用的吧,比如联轴器上的安全销是为了防止过载引起变速箱齿轮受损,那你就得知道变速箱所能承受的最大载荷,然后换算成联轴器处的扭矩,进而知道安全销的剪切力

网友:
许用剪应力建议按照0.5倍的许用拉应力核算比较保险

网友:
0.6-0.8倍的屈服强度这个可靠些,45#淬火,C42左右。

网友:
0.6-0.8这个是可以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