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产品结构设计的合理性

楼主(2021-02-20):
各位社友新年好!
想必大家都在返工得路上,而我们已经热火朝天得干了几天得产品了;
这是咱们干得一个钣金安装盒:

钣金折弯后MIG焊接而成

正面焊道

反面焊道

产品外部装车支架,里面一个空心圆支撑柱需要圆形焊道焊接;

这不,新年就出现难题!
这外支架右侧好焊,左侧可怎么焊啊!
这边焊道位置离侧边距离70mm;

我们这机器人焊枪喷嘴直径22,插不进去!

找了客户得产品设计,跟他们交涉:此位置结构设计不合理,希望他们能改工艺,改结构,但他们比较强硬,不给改!
这下锅甩给我们了,说是我们没能力做出来!

    所以说,后续大家在设计产品时需要注意这种坑!不同产品设计师,结构的设计理念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对产品设计进行过程中会有多种因素需要进行综合性的考虑.如该产品得功能性要求,所采用的工艺,所采用的材料等。

   但是大多数得设计师在对产品结构设计过程时,较多得考虑前端需求,没有考虑该产品得结构设计合理性和制造可行性,产品设计的再高大上,却做不出来,非常尴尬!这样产品结构设计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所设计产品结构不能被制造端合理的工艺和方法做出来,那么就算产品再好,勉勉强强做出来也会打折扣,供应商制造端往往会被坑得很惨!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在于设计师的理念问题,有经验的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已经把加工、制作等工艺考虑进去了,现在很多设计的时候是没考虑此类问题,仅仅只是为了画图而画图,所以导致了制造端的悲哀

网友A:
这其实是设计师理念问题,有经验的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一边画,头脑里实际就已经把加工、制作的工艺都过了一遍了,现在很多设计的时候是没有考虑此类问题,仅仅是为了画图而画图,这就导致了制造端的悲哀。

网友B:
没看到你图纸,不知道这种加工方法是不是客户提出来的,如果不是,你的工艺有问题。这种中间嵌套的,可以不用这样焊,上下两板打通孔,管穿入孔中,填焊。定位比你这样准,在外面焊,焊后打磨平整。自然不存在焊不了的问题、

网友(点评):
设计的时候就没打通,要从里边焊,这是设计的缺陷,没考虑圆筒的定位和加工工艺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产品,左侧不用焊也应该很牢固吧,不行像2楼说的那样子做

网友:
用手把焊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下料前没检查工艺可行性?

我隔壁老土的店铺也接了类似的活儿,拿的是Step文件,还专门花钱要我帮他们检查一下工艺可行性后才确定接单的啊。。。

网友:
这个图很难说,如果大批量生产,焊接确实麻烦些。如果单件生产倒也没什么。

这焊接件,明显设计是为了保证外表质量,如果从外面焊,必须焊透,还得加工两面、两端孔,也是非常麻烦的。

从结构上来看,这不是一个件问题,很可能牵涉到其它零件修改。

找手工补焊或弄个小的焊枪头试一试

网友C:
一般的产品设计是要考虑到一般的加工工艺,但是有些特殊的产品就不能这么考虑了,比如说潜艇的叶片,航母的甲板钢材,那就不是只考虑眼下的工艺就能满足使用要求的,工艺也是需要不断提高改进的
至于楼主说的焊接的问题,在接这个活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你们眼下的工艺能不能满足客户的要求
比如说造航母,楼主在的公司不一定能造,但是就不意味这国内其他公司造不了
对不?至于楼主说的常规工艺,设计考虑问题,我认为这种思维,只要不是刚毕业几年的学生,一般都会考虑进去的,因为这是基础

网友:
跟他们商量在不改结构的前提下,如何调整工艺,

网友:
那么只能越厨代庖,研究这个零件的工况,设计初衷,然后思考对策

网友:
这个可以先问问客户的工程人员,这个零件的工况及工艺要求。中间这个管干嘛用的?过水、过气就需要全周焊要求密封性;过线、过气管或者只起支撑作用,点焊加固即可也就不用太纠结了

网友:
其实你们可以提供两个方案并画好图注明各自的工艺优劣,让他们选,估计对方更容易接受。

网友:
接单前不吭声,接了单说做不了。。。

网友:
没有什么不能改的,只是所谓的“设计师”嫌事多麻烦,怕出ECN影响个人绩效,或者觉得丢脸,因为感觉是被否定一样

楼主:
|cqhs_Panda发表于 02-20 17:30这种问题,其实在于设计师的理念问题,有经验的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已经把加工、制作等工艺考虑进去了,现在很多设计的时候是没考虑此类问题,仅仅只是为了画图而画图,所以导致了制造端的悲哀
是的,层主说的十分在理!

楼主:
|cqhs_Panda发表于 02-20 17:32这其实是设计师理念问题,有经验的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一边画,头脑里实际就已经把加工、制作的工艺都过了一遍了,现在很多设计的时候是没有考虑此类问题,仅仅是为了画图而画图,这就导致了制造端的悲哀。
客户的产品开发有时完全不顾我们制造端的感受。。。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2-20 18:25没看到你图纸,不知道这种加工方法是不是客户提出来的,如果不是,你的工艺有问题。这种中间嵌套的,可以不用这样焊,上下两板打通孔,管穿入孔中,填焊。定位比你这样准,在外面焊,焊后打磨平整。自然不存在焊不了的问题、
这也是一种思路,现在做不出来,可以跟客户商量一下,看他们是否同意

楼主:
|cmiw0815发表于 02-20 20:01这是什么产品,左侧不用焊也应该很牢固吧,不行像2楼说的那样子做
奇瑞的新能源项目。。。

楼主:
|谭天发表于 02-20 21:17用手把焊应该可以吧
手工焊枪也很难塞进去,边距太深了!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2-20 22:44下料前没检查工艺可行性?

我隔壁老土的店铺也接了类似的活儿,拿的是Step文件,还专门花钱要我帮他们检查一下工艺可行性后才确定接单的啊。。。
是的,这做产品是需要一个工艺方面厉害的大师审核一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一种思路,现在做不出来,可以跟客户商量一下,看他们是否同意

如果需要烧全焊的话,这个方法是最实际、改动最小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一种思路,现在做不出来,可以跟客户商量一下,看他们是否同意

再不行,就只能把这个上下两片改成四片拼接,左右两侧多焊两道了

楼主:
|hxglty发表于 02-21 11:28没有什么不能改的,只是所谓的“设计师”嫌事多麻烦,怕出ECN影响个人绩效,或者觉得丢脸,因为感觉是被否定一样
层主一语道破客户的那层遮羞布,我也是感觉他们是面子上过不去,才不愿意改!
你们那边也有ECN这个整改体系吗??

网友:
槽型钣金件孔做大一些,孔边倒个坡口,管子切长点,跟表面齐平,焊了再打磨表面

网友:
沟通问题,话有余地不至于此。把话题放在这里来制造舆论优势么

网友:
楼主好:
      1、调整焊接顺序,先将1U型钢和圆管定位焊接,再焊另一端U型钢,客户接收就拉倒,不接受就补焊;
      2、改产品结构,U型钢圆孔加大,中间圆管加长并穿头,找客户评估可行性;
      3、拖,死拖,拖到客户自己急着跳对策就来了。(传统主机厂搞所谓的新能源也就试下水,没什么收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一语道破客户的那层遮羞布,我也是感觉他们是面子上过不去,才不愿意改!
你们那边也有ECN这个整改体系 ...

是的,老板会根据个人的ECN凭每个月的绩效,低于一定分数就要扣钱,希望你尽量减少错误,但事实上是做的多就回错的多,有些失误是很难避免的

网友:
关键是设计的时候有没考虑制作的工艺。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
用普通的焊条焊接,把焊条折弯,应该可以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你图纸,不知道这种加工方法是不是客户提出来的,如果不是,你的工艺有问题。这种中间嵌套的,可以不 ...

可能就是设计者想明白了工艺,但是图纸没有表达出来。三维应该打通,图纸标注的焊接位置焊接方式要用符号表达出来

网友:
结构方式改一下吧

网友:
套管插入焊接比较靠谱,单边,双边都可以额!

网友:
外侧剖开塞焊然后打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其实是设计师理念问题,有经验的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一边画,头脑里实际就已经把加工、制作的工艺都过 ...

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也不能全怪设计师。

除非设计师有直接的这种焊接经验,要不有多少人知道这样的结构不能焊接?

这应该不是属于常识性性的问题,毕竟车铣刨磨钻基本都会接触,这种焊接手工焊应该不是问题吧?但是二保焊或者氩弧焊确实容易忽略难以焊接。

这种问题勤沟通吧,如果彼此都态度好一点儿,应该都容易解决。

网友:
手工焊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要焊出另一边的效果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产品设计是要考虑到一般的加工工艺,但是有些特殊的产品就不能这么考虑了,比如说潜艇的叶片,航母的 ...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