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10系统安装什么版本的,2014是不是装不了

楼主(2021-02-20):
请教64位win10系统安装什么版本的,2014是不是装不了啊

网友:
什么2014?
如果是CAD2014是可以安装的。

网友:
直接上2021版吧

网友A:
推荐用最新的。

另外,2014也是可以用的,需要调一下电脑参数。

网友:
win10 ,64位说明电脑不错,最好选择当前早一两年的版本,功能不少,也比较稳定,比如2018等等,最新版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最新的。

另外,2014也是可以用的,需要调一下电脑参数。

调一下电脑参数?【是吗?具体都有啥?】

网友(点评):
win可以模拟以前的电脑版本,当然了,也会带来各种神奇的故障

网友:
那肯定是装不了的啊

网友B:
win可以模拟以前的电脑版本?【这可能是我听到的最奇特的说法了,有证据吗?还是想象?】

网友C:
我也遇到与楼主相同问题, 以前一直使用 inventor 2016的版本, 在win7 的系统上!
现在新换了笔记本, 带正版的win 10 系统, 开始安装  inventor 2016 但是 无法注册。
改装  inventor 2018 后, 注册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与楼主相同问题, 以前一直使用 inventor 2016的版本, 在win7 的系统上!
现在新换了笔记本, 带 ...

按Autodesk的介绍,2016版本是可以在Win10下运行的。当然,Inventor撒谎也是习惯了...

实际上,Inventor是在2018.2版本之后,才真的实现了能在Win10下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可以模拟以前的电脑版本?【这可能是我听到的最奇特的说法了,有证据吗?还是想象?】

他的意思应该是利用win10的“兼容模式”运行旧的程序,但是比较古老的程序兼容模式也是跑不起来的。
具体到楼主的2014不知道能不能用,反正我都是用最新的。。

网友(2022-06-23):
各位,实测2014和2016在windows10 64位环境下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D:
我用的 inventor 2016 装的是win10企业版的  用着很稳定

网友:
win10 企业版 系统  装的16版的

网友(2022-12-04):
inventor2014在WIN10,WIN11上都可以安装,只是你需要指明遇到了什么问题,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最新的。

另外,2014也是可以用的,需要调一下电脑参数。

最新版应该是2023版吧?
2023版运行速度,感觉似乎有明显提升,但是有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遇到。
存在阵列的情况下,未完全约束的零件,将变得不可再拖动。

网友E:
win10 win11都可以安装2014版本的,会遇到一些问题,但都有对应的解决方法,我个人还再用2014版本,WIN10 WIN11上都有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 inventor 2016 装的是win10企业版的  用着很稳定

兄弟,你有2016的离线帮助文件安装包吗,有的话麻烦发我一份,谢谢!dgnfdn@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10 win11都可以安装2014版本的,会遇到一些问题,但都有对应的解决方法,我个人还再用2014版本,WIN10 W ...

兄弟,你有2014和2016的离线帮助文件安装包吗,有的话麻烦发我一份,谢谢!dgnfdn@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