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吸力和距离的关系

楼主(2021-02-21):
对于磁铁的选型,之前我只限于吸这个功能,现在一个项目需要对磁铁的吸力做计算,这个就不太懂了,碰到以下两个问题,请论坛各位大佬解惑:

1. 两个磁铁正负极相吸,磁铁与45钢相吸,吸力是否差距很大;

2. 我的治具主体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底板,一个是盖板,都有磁铁,正负相吸防止运动中轴向窜动。但是盖板是弹夹上料的方式,一个一个垒在一起,磁铁的位置、正负极都是相同的。我担心吸盘取盖板时发生两个盖板连接的情况。

计算公式啥的,我百度没有找到,请各位解惑,小弟在此拜谢。

网友:
你可以把磁体磁性和体积,看成一个具有一定能量(磁能)引力点,基本上符合万有引力规则,之间引力与两者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网友A:
一般都会有参数信息的吧,可以根据距离参考吸力确定自己的需求
公式计算估计比较困难
https://www.sanshin-kk.co.jp/service/magnet_knowledge.htm

网友B:
问题一:磁铁与45钢之间的吸引力要小于两个磁铁的吸引力,因为磁能量大小不同;
问题二:减小磁性(或增加距离),使得盖板之间吸引力大于一个盖板重量而小于两个盖板的重量,只能提起一个盖板就可以了(这个要试下才知道),多一个盖板会掉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一:磁铁与45钢之间的吸引力要小于两个磁铁的吸引力,因为磁能量大小不同;
问题二:减小磁性(或增加 ...

是这样的,逻辑上没有问题。没有公式算的话,那我只能先找供应商打样一块底板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会有参数信息的吧,可以根据距离参考吸力确定自己的需求
公式计算估计比较困难
https://www.sanshi ...

多谢指导,只能打样做测试了。

网友:
有个软件Maxwell,好像可以做这方面的模拟

网友:
距离越小,吸力才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