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传动正反转问题

楼主(2021-02-21):
皮带传动正反转,机构所能承受的负载是不是一样的?电机放在中间位置还是两侧位置对机构的拉力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一般是与张紧机构的位置有关,正常情况下都是辊筒“拉”着皮带走,如果推的话容易打滑和局部堆积,如果布置在中心左右对称的话,理论是可以正反转的
可以根据各个辊筒实际布置状态,在脑袋里模拟一下运动状态

网友(点评):
你简直乐死我了,负载变不变不是计算得来的吗

网友(点评):
都不正常了,回答问题都能乐死一个;软连接的皮带、链条、钢绳都有一边拉紧,一边松弛的现象。设计好了才能保证运动平稳

网友(点评):
楼上 负载多少是算,变不变不是算的哦,观察运动状态评估就好。别人回复是好心,你没资格嘲笑哦。

网友(点评):
弄错了楼层了 回复“”做钢的”

网友(点评):
我真想问问如果有人点评,你们是怎么回复点评消息让对方知道的

网友:
柔性传动在正反转转换的瞬间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正反转随时可以调整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两侧,很少会去放在中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