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的选型计算

楼主(2021-02-21):
1,有没有能人给讲讲,同步带的传送与传动为什么选型计算方式不一样?

2,平时用的模组里面的同步带的输送方式,是属于传送还是属于传动?

求大牛分析。

网友:
1跟谁比不一样
2传动是动力源向外传递扭矩,传送是改变物体位置方式

网友:
传动是传输动力,传送则是传递物流。

网友:
套用一句老的歌词,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万变不离其宗,逃不开受力。
不一样在哪里呢。输送皮带比较宽,一般抗拉都是足够的,而且速度很满,功率比较小。当然大型皮带机除外。用同步带做输送用,也没有太大的皮带机。
传动用呢,一般较窄,拉力大,功率大。所以要校核他的拉力。
其实我感觉样本上给的传递功率都偏小。现在同步带大多都夹钢丝了,抗拉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保险期间,还是严格按照样本选。
同步带模组是输送还是传动呢。如果非要定个是非,我认为定传动更合适一些。因为输送物的重量都被导轨承受了。同步带还是承受的纯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