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显微镜摇臂随意停结构询问

楼主(2021-02-21):
如图,截图中人手可以摇摆显微镜摇臂,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可以做到随意停,很稳,阻尼效果

网友:
觉得不应该是纯物理结构,有传感器感觉微动,然后松开刹车,停止后刹住。。。。当然我是猜的。

网友:
索尼家的是伺服控制的

网友A:
类似的应用在汽车厂有,夹具在空间上任意位置停止,人手推往哪里就往哪里走。这个结构去年我做的一个项目方案时有用到,但是查了好多资料查不到,只找到气缸式的辅助随动结构,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
就类似数控机床上那个手柄,电信号输入动力单元。不可能是纯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应用在汽车厂有,夹具在空间上任意位置停止,人手推往哪里就往哪里走。这个结构去年我做的一个项目方 ...

你这个跟协助机器人类似了

网友:
应该和示教机器人类似,sensor控制,不可能是纯机构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意见,里面应该是有角度传感器的

网友:
好奇通过什么控制的!有没有大佬解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