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条传动

楼主(2021-02-21):
如附图简图:1.主动链轮和从动链轮齿数一样,固定在机架上。
                   2.F型焊接架子一端固定在耳板链条上。
                   3.F型焊接架子上装有V轮,V轮可以在机架上的导轨上滚动。
                   4.运动轨迹如右下图,并且往复运动。
                   5.链条下放置铁氟龙轨道。

请问:1.此种运动方式是否可行?
          2.运动过程中是否会脱轨?
          3.链条是否会很容易损坏?

网友:
没看懂文字与简图的路人经过。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1.我看可行,这主要取决于你的重物大小。
2.是否会脱轨,我觉得这上面需要有个限位
3.链条还是相对耐造的,我做可能会选双排链。

网友:
链条和上面的焊接架子是什么关系,主动链轮通过链条把动力传给哪个零件了?没看明白。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
可以。看重物的大小。太重容易使链轮蹦的太紧。不好走动

网友:
用链条提升吗?没看明白,提供链条产品,欢迎交流

网友:
有可能的话尽量不用悬臂结构

网友:
实际上重物和F焊接架子的重量主要由V轮导轨支承,如果太重,则单根V轮导轨有点不踏实。能否用两根V轮导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