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CD纹

楼主(2021-02-21):
材质:铝材,用金刚石刀片加工,先粗车留0.1MM再加工CD纹,编程时用转进给,结合主轴转速和伺服进刀快速进刀量即可。

CD纹是应用精密的CD纹机在金属表面去除材料而得到的一种类似与CD光盘纹路的效果,它的纹路间距是根据产品的外观尺寸效果而定。(什么是CD纹,目前业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业界公认CD纹是金属表面的一种较高档的表面处理工艺。

下边照片是CD纹加工不良品,照片看的不是太清晰,但是可以略微看到一点点的波浪纹,那不是CD纹

以下照片是车削比较好的CD纹,纹路是一个压着一个的,很清晰,大家在生活中应该也会有接触吧

网友A:
看这个表面尺寸,能装128G的小电影

网友B:
最后一张图片纹路很好看,会不会表面因纹路而显的粗糙?

网友C:
还是第一次了解CD纹,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表面尺寸,能装128G的小电影

电影越小越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片纹路很好看,会不会表面因纹路而显的粗糙?

纹路重叠有的时候看着就像振刀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第一次了解CD纹,感谢分享

也就是车削端面的时候粗糙度好一点,纹路清晰一点

网友D:
这一圈圈的纹路,看起来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圈圈的纹路,看起来挺漂亮的!

螺旋线吧,如果纹路之间联系更紧密的话,效果会更好

网友E:
最后一张看着走刀进给量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张看着走刀进给量挺大的

是的,进给速度比较快,进给速度降低的话,是可以得到更好的表面粗糙度

网友:
怎么加工,加工对刀具有要求吗?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