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了,空压机长期停机有哪些是需要特殊注意的?

楼主(2021-02-22):
放假十多天,空压机长期停机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们是直接开就可以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路,连接情况,开机时候再观察一会儿空压机运转情况,然后再离开

网友:
把水出以下😄

网友:
把水排干,断电即可!十天半个月还是没什么大碍的!

楼主:
长期关机后,开机注意需要注意事项:
1、检查电线电缆是否正常,节日期间不排除貂、鼠、鼬等小动物钻入车间啃咬电线的情况。
2、检查压缩机油位是否在正常位置,检查所有冷凝水排放口已关闭。
3、水冷机组打开冷却水循环系统,检查冷却水排放口是否关闭,测试循环系统是否正常运行。
4、空压机开机前应确保油温不低于+2℃,若温度过低,请采用安全的加热方式对油气桶和主机部位加热。
5、停机较长时间或油滤使用时间较久的机器,开机前建议更换油过滤器,以防止刚开机时因油品粘稠穿透油滤能力下降造成机体供油不足使得机体启动时瞬间发热,造成机体故障。
6、若已安装热回收的机,请关闭热回收系统的油路阀门,等机组运行正常后再开启热回收系统的油路控制阀门。
7、以上工作检查后,第一次开机应作以点动运行,检查运行情况及机体启动时声音是否正常。若温度突变请立即停机检查,切勿频繁启动机器。
特别注意事项
空压机长时间停机再启动,千万不可直接按启动按钮,机头很容易缺油卡死,务必要以点动的方式开启!
点动方法:
1、按下启动键,运转约5秒后按下急停按钮,间隔约半分钟(对于永磁变频的,点动时可在预运行时间结束后按急停),重复以上步骤不少于2次再正常启动。
2、如果启动时发现温度迅速上升且伴有异响,这是内部机油还没循环过来,必须立即按急停停机重新点动几次。
3、机器正常启动后,核对运行数据,等空压机运行正常以后才能开始正常供气。
4、如配有吸附式干燥机,如节前无法确定是否执行过一次完整的再生,为确保万无一失,应完成一次再生程序。
5、如配有催化氧化类除油后处理设备,应参照冷启动执行应有的预热程序,待设备升温完成后再通气。
除了压缩空气系统,春节假期,工厂的各个涉及动力、设备、安全、安保的系统均需进行规范的检查、排查、处置与记录,设置应急预案,以确保工厂停产放假期间万无一失,收假后快速恢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