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觉检测与机构定位精度关联的请教

楼主(2021-02-22):
比如说CCD的检测精度可以达到±0.02mm,是不是我移动CCD元件的运动单元精度也必须要达到±0.02mm?比如我检测的是一个缺陷,但是FOV肯定是要比缺陷要大吧,如果是移动CCD的定位精度也要高于±0.02mm的话,有点不太能理解。感谢高人指点明津。

网友A:
移动运动定位精度不需要达到±0.02mm的

网友B:
没研究过,不过你CCD的检测精度指的是分辨率吧,跟你那什么定位精度好像不是一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运动定位精度不需要达到±0.02mm的

我想知道下,我机构运动的定位精度是如何来设定呢?基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研究过,不过你CCD的检测精度指的是分辨率吧,跟你那什么定位精度好像不是一回事儿

对,CCD检测精度跟分辨率有关系。另一个定位精度是我机构带着CCD移动到指定位置的精度。我就是想知道,我如何来选我运动机构的精度。

网友:
相机的检测精度和机构的运动精度共同构成了设备的检测精度,应该是这两者之和吧,由这两者组成的精度能够满足使用要求就行吧

网友C:
首先要搞清楚这个相机是用来做什么的.
做定位的话, 常规情况, 就是你说的 精度的叠加, 比如视觉精度2丝, 机构精度2丝, 那就叠加精度4丝
做检测话, 那就和定位机构无关了, 可以用工件上的特征做为基准, 然后2丝的缺陷 检查出来后, 给你NG信号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下,我机构运动的定位精度是如何来设定呢?基准是什么?

调试啊,不会你是想设计完成直接达到所要精度吧,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下,我机构运动的定位精度是如何来设定呢?基准是什么?

你机构的定位精度不需要那么高,但是重复定位精度必须要高,就是往复运动,每次都在那个位置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搞清楚这个相机是用来做什么的.
做定位的话, 常规情况, 就是你说的 精度的叠加, 比如视觉精度2丝,  ...

了解,谢谢解答。

网友D:
其实还是要看你产品的检测要求,比如检测一个平面零件,那么只需要你的零件在你的检测区域内问题就不大。如果CCD做视觉定位,那么就会要求机械精度和产品生产精度相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是要看你产品的检测要求,比如检测一个平面零件,那么只需要你的零件在你的检测区域内问题就不大。如 ...

好的,明白。谢谢。

网友:
CCD检测精度跟被检物体检测精度是两码事。
CCD检测精度取决于相机、镜头和光源,三者缺一不可;
其中相机决定了分辨率,分辨率决定了检测精度,例如500W像素和1000W像素的分辨率肯定是不一样的。
镜头决定了放大倍数及成像范围,光源决定了成像效果。
再说检测应用,有定位成像检测,通常叫做面阵相机,这类相机应用最多最广。
还有一种线阵相机,这种相机通常用来检测高精度的平面特征,如屏类检测等。
不管是哪一种相机;
如相机移动被检物体固定的方式,被检物体的检测尺寸精度是±0.02mm,那么相机移动的运动精度需要高于±0.02,通常设计精度为±0.003~0.005mm。
如相机固定被检物体移动的方式,反之亦然。
如检测精度要求更高采集图像速度更快,那就得考虑设备的运动部件防振减振,否则设备的振动频率影响相机采图。
如相机和检物体都是固定的方式,那么相机不用考虑运动精度,选好该用什么样的光学部件成像即可。

网友:
跟运动精度无关,哪怕是飞拍也是这样,只要你的相机镜头视野可以覆盖产品就好了,检测精度是根据相机的像元大小也就是分辨率和镜头放大倍数来决定的,其次就是算法和标定精度了

网友:
CCD有追踪功能的,产品动一点,检测框会跟着动的,机构精度不用0.02,只是机构偏差越小,检测越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CCD检测精度跟分辨率有关系。另一个定位精度是我机构带着CCD移动到指定位置的精度。我就是想知道,我 ...

不是太了解,但我的理解是,你机构定位精度跟视觉没太大关系。比如你零件跑到摄像头下差个1毫米,但你整个零件在摄像头视野范围内,能完整拍照,就能按程序识别缺陷。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什么品牌的CCD,我们之前用过基恩士的,那个精度跟像素有关系,相机抬的越高越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什么品牌的CCD,我们之前用过基恩士的,那个精度跟像素有关系,相机抬的越高越贵!

DAL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