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与花岗石,哪个更适合做基准块

楼主(2021-02-22):
正好看到网上查了下资料,两个相反结果,希望有专家可以帮忙指正下。
另外,想做个四米长的基准块,我理想中就是大理石,但是弹性模量越大,不是越不容易变形吗?
这么一看,都不知道选哪个材料了。

网友A:
楼主的意思不易变形还是坏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不易变形还是坏事了

不是,我是想知道,铸铁跟大理石,到底是哪个弹性模量值大,那两张图片,正好是相反的结果,我想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正确。

网友(点评):
什么相反,铸钢和铸铁是同一种材料吗

网友B:
一般测量设备上,用大理石或花岗岩的多些,我见到的,另外,弹性模量大,抗变形的能力更强,变形应该越小吧。

网友C:
基准块是用在设备上作为设备的零件还是用做工具(比如打表用的方尺)?多大多宽?基准块这个具体用处不大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测量设备上,用大理石或花岗岩的多些,我见到的,另外,弹性模量大,抗变形的能力更强,变形应该越小吧 ...

对啊,我也觉得是花岗岩弹性模量更大才是,为啥搜的第一张图,花岗岩反而小

网友(点评):
你拿花岗岩与铸钢相比吗,在你眼里铸钢与铸铁竟然是一种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块是用在设备上作为设备的零件还是用做工具(比如打表用的方尺)?多大多宽?基准块这个具体用处不大明 ...

4米长,截面400*400的吧。应该是用花岗岩。只是不明白到底是花岗岩弹性模量大,还是铸铁大,潜意识是花岗岩大,抗弯曲能力强。

网友:
那个表格一般是对的,那个介绍大理石和花岗岩的明显是错误的,概念都不清。
楼主这里要搞清抵抗变形能力和不变形是两回事。抵抗变形能力指弹性模量,不变形是指长时间不会发生形变,基准通常要求不易随时间变化而变形

网友(点评):
你把铸钢与铸铁当成一种东西,你跟楼主一样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我也觉得是花岗岩弹性模量更大才是,为啥搜的第一张图,花岗岩反而小

看着是有些矛盾,但是你列举的是铸钢,还要几个是球墨铸铁等,我理解这里比较的可能是最普通的铸铁吧,不是你列举的,这个没啥纠结的,选择花岗岩或大理石还是比较通用的选择。

网友:
题主知道为什么测量设备一般用花岗石吗?
主要因为它的热膨胀系数比较小。

网友:
目前新的大型坐标测量机、影像测量仪的基座都是大理石的,这些测量设备的精度基本都达到了微米级,相同体积或重量的铸铁或大理石,大理石要更贵

网友:
大理石是最好的基准块,稳定性好与铸铁

网友D:
基准块四米长确实有些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准块四米长确实有些夸张了。

不夸张,我们是做大型设备的。

网友:
选择花岗岩或大理石

网友:
弹性模量,铸铁高。做基准块只能用花岗石,能做到的精度高,稳定性也高。

网友:
只能用花岗石

网友:
不是比较弹性模量的,测量力比较容易保证。有时候环境温湿度,加工应力的释放的对测量稳定性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