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能不能命名实体的表面保存成列表?

楼主(2021-02-22):
方便配合时选择,有时候装配体修改装配关系,鼠标拾取受到局限或者被挡住了,不方便拾取,如果有个列表可以用名称来选择表面则方便很多

网友:
挡住了就隐藏那个零件,还可以在配合时按alt键隐藏表面以便鼠标拾取,solidworks有很多方便功能,别想那些歪招

网友A:
升级到18版以后,第一个装配面所属的零件就会自动透明化,这样即使挡住了,也会自动出现底下那个零件,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到18版以后,第一个装配面所属的零件就会自动透明化,这样即使挡住了,也会自动出现底下那个零件,非常 ...

我是后期修改,不是第一次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thread-490361-1-1.html

谢谢,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