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向视图能不能根据模型中的基准面来出?

楼主(2021-02-22):
模型中有个斜面,需要出垂直于这个基准面方向的向视图,但是出向视图时不能选择基准面,画辅助线感觉有点笨;

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加简单的方式?

网友A:
画什么辅助线,在侧面直接选斜线投影向视图,然后再旋转摆正就可以了

网友:
模型中选中基准面,正视基准面,导出工程图选当前视图

网友:
把模型调到你需要的视向,然后投影。

网友B:
你在三维建模界面,选基准面正视,然后点击窗口中央上方那个视图定向→点击新视图→输入视图名称,出工程图那边就多出了你自己创建的视图,但是这样没有向视图的箭头和标注了

网友:
模型里面是可以自己做基准面的,想什么朝向都可以。

网友:
工程图里已经有了一个视图,点“辅助视图”,在已有的视图里选那个斜面,自动生成辅助视图(向视图),我习惯“解除对齐”,拖到图面合适的位置,就好了,如果觉得自动生成的辅助视图(向视图)斜着别扭,把它旋转到你要的方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三维建模界面,选基准面正视,然后点击窗口中央上方那个视图定向→点击新视图→输入视图名称,出工程图 ...

这个我知道,可是没有视图标注,还要自己手动加,感觉不太好

网友(点评):
你没用过辅助视图工具吗,根本不用你加什么辅助箭头,软件自动就给你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什么辅助线,在侧面直接选斜线投影向视图,然后再旋转摆正就可以了

哪个侧面?

网友(点评):
七楼说得很详细了,侧面就是你斜面投影为一条斜线的视图,一般是正常投影下的左右视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可是没有视图标注,还要自己手动加,感觉不太好

自己根据模型做的视图,在出工程图时视图名称不用手动加?

网友C:
先在模型里新建个视图,工程图视图管理器里就会有了。
但这样做不符合图纸规范,无法表示你的试图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在模型里新建个视图,工程图视图管理器里就会有了。
但这样做不符合图纸规范,无法表示你的试图来源。

是的,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D:
F:\2021-02-23_115314.PNG是这种样式吗?视图布局-辅助试图-选择向视图边线-放置后按需旋转特定角度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是这种样式吗?视图布局-辅助试图-选择向视图边线-放置后按需旋转特定角度即可

重新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上传图片

道理差不多,只不过我的比你这个复杂些,方向不是实体表面;向视图还要再caxa里面后处理,把后面不要的零部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