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零件数量如何自动生成

楼主(2021-02-22):
各位大神,如何让零件图上显示整个装配体上的所有该零件的数量! 感谢

网友:
严格说你这种要求是违反产品标准化,通用化原则的,一个零件可能成为本公司多个设备的通用件,请问你的零件图上数量该如何写。
正规企业早就不要求在零件图上写数量。
而且又与设计的职责相违背,生产多少个零件那是生产部门的事。

网友(点评):
国标的图框里面有一栏数量,怎么说?

网友:
BOM表里面是可以自动统计的

网友:
写个宏可以自动统计装配体中的零件数量,自动写入到自定义属性中

网友:
是不是装配体里面有N个子装配体,这子装配体里面又有N个子装配体,问最小装配体里面零件的数量是吧,哈哈,这么简单的数学题都不会吗

网友:
这种操作是不可取的,如果你这个零件只存在一个设备里面,那么总装图里的BOM会自动统计这个零件的数量。如果你这个零件是可以代用到别的设备里去的,那么这个数量就不做准了,被引用一次就多一次的数量,图纸管理会很混乱。
常规情况这个零件在首次出现的时候,这台设备用多少个会在总BOM里体现,这个零件的数量可以从那里面摘出来。也可以用最笨的办法手算一下。

网友:
插入表格中插入零件明细表就可以统计

网友:
方法有很多,要看你具体在哪里用了。

网友(2021-03-27):
无法自动吧,在装配体直观活得零部件数量,手工写到零部件文件属性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