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螺距变牙型双头螺杆

楼主(2021-02-22):
那位高手能给个建议。图示为双头螺杆,绿色的是用一个截面沿变螺距螺旋线扫描出来的,这个简单。难点在于红色的一头,路径也是变螺距螺旋线,但在不同的部位牙型是变化的,如果想精准控制不同部位的牙型尺寸,这个该怎么做呢?

网友:
试试,在牙形变化得地方画截面轮廓,放样命令,会稍微形象一点

网友:
静待高手。

网友:
建好牙型的3条曲线,一个扫描就搞定了

网友:
试试引导线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方法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