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两种标注尺寸控制效果有区别没

楼主(2021-02-22):
请教,图示两种标注尺寸控制效果有区别没?

网友:
第二种标注没几个人会用吧,既然有中心线。

网友:
有啊,标准基准的选择不同;影响加工、检测

网友:
肯定有区别。作为设计工程师用图1,还是图2的标注,要与自己的设计意图相符。

网友:
第二种应该是脱裤子放屁,遇到多事的领导会屌人

网友:
我觉得没啥区别,更趋向第一种标注。第二种更趋向对称性?第二种现场实际测量咋弄。

网友:
差别不小。第二种标注实际检验整死人。

网友:
正常的会选择第一种标注

网友:
第一种是中心对称的标法。第二种出来有可能会造成中心不对称。看你的设计意图了。一般这种简单的零件都是第一种标法。

网友:
第一种是与同一个零件配合标法,第二种是非配合或大间隙配合,可能出现左边正公差右边负公差的情况

网友:
有区别,图二那么标注会被人骂傻逼

网友:
非要要个说法,我只能说图二有个隐含的尺寸20,图一就不是很明显( ̄▽ ̄)"

网友:
第二种基本上就不要用了,属于重复标注吧

网友:
打倒第二个 滥竽充数的东西

网友:
第一种更简洁明了。两种标注没区别

网友:
带上公差标注,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没有区别,都是对称标注,都有对称性要求,但是没有给公差,所以,都是自由公差。

网友(2023-12-05):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我都是按图一标,我得意思就是对称,有次加工的不对称加工说应该按图二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