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该用扫掠怎么画呀?

楼主(2021-02-22):
(无正文)

网友:
分别在三个基准面上画出三个草图

网友A:
画三个草图,底面用六边形,中间用圆,上面用四方形,四方形的某一对边使用分割实体从中间分成两段。然后用放样,就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三个草图,底面用六边形,中间用圆,上面用四方形,四方形的某一对边使用分割实体从中间分成两段。然后用 ...

真厉害!画的漂亮!

网友:
很简单,方法楼上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