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带动转盘分度的问题

楼主(2021-02-23):
我没设计过这类结构,我有一些疑问,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1请问重复定位精度要求高,是不是要用锥销定位?如果不用定位锥销伺服会走不准吗?
        2锥销定位过程中,旋转运动通过行星减速机传给伺服电机,如果减速机速比过大,会不会卡死?出现锥销顶不动的情况?一般速比多少合适?
        3圆周方向就设置一个原点开关,各个工位转角靠走脉冲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以前做过这个应用,采用的是减速马达通过同步带驱动转盘,传感器检测和控制马达刹车,插销定位。这种结构,马达转动的角度稍有偏转的情况下,同步带柔性,锥销可以自动导正转盘。缺点是转盘的转速不高。

结合你现在所述,你用伺服+行星减速机驱动,当你各处插销位置的加工精度并没有那么精准的情况下,伺服会锁轴,锥销是无法导正转盘的。重复定位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在转盘上再加编码器闭环控制

网友:
  凸轮分割器不可以?

楼主:
|277741987发表于 02-23 09:16  凸轮分割器不可以?
我是想搞清楚一些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我这做圆编码器的,需要加装的话联系我微信 131 1671 9459

楼主:
|黄粱美梦发表于 02-23 09:12以前做过这个应用,采用的是减速马达通过同步带驱动转盘,传感器检测和控制马达刹车,插销定位。这种结构,马达转动的角度稍有偏转的情况下,同步带柔性,锥销可以自动导正转盘。缺点是转盘的转速不高。

结合你现在所述,你用伺服+行星减速机驱动,当你各处插销位置的加工精度并没有那么精准的情况下,伺服会锁轴,锥销是无法导正转盘的。重复定位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在转盘上再加编码器闭环控制
我觉得锥销顶转盘凹槽从而驱动减速机做增速是挺费劲的,搞不好会顶不动。但是我看有人做过这个结构,当时问他,他说的不是很清楚。你那个结构是靠同步带弹性变形来矫正转盘位置吗?这样同步带会不会容易断

网友:
"锥销顶转盘凹槽从而驱动减速机做增速"?这个超出了我的认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搞清楚一些问题

  如果你的转速低速,而且速度单一或者变化很小,采用这种定位方式没有问题。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你的定位以及锥销定位在圆盘中的位置。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2-23 10:02"锥销顶转盘凹槽从而驱动减速机做增速"?这个超出了我的认知
我说详细点,伺服加减速机带转盘分度,转盘每到一个工位后用锥销再定位一次,就像插销的方式一样。锥销用气缸推动,安装在底板上,转盘上有与锥销配合的凹槽。如果转盘每转一次有误差,锥销定位的过程中肯定会带动转盘转动,转盘会带动减速机动,我想这样会不会容易卡死,锥销顶不动的情况

网友(点评):
买减速机的时候可以问一下输出端是否可以转得动,我们正常用的速比10是可以转的,就是费点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详细点,伺服加减速机带转盘分度,转盘每到一个工位后用锥销再定位一次,就像插销的方式一样。锥销用气 ...

会,我对电也是属于绝缘状况,前些时候好像有些了解,伺服在停机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转矩,所以我认为你看到的那种结构应该用的不是伺服电机,若是伺服电机必然每次分度需要加开关,断电。这样你的插销才可能在错位的情况下让其复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详细点,伺服加减速机带转盘分度,转盘每到一个工位后用锥销再定位一次,就像插销的方式一样。锥销用气 ...

驱动控制到位后,电机处于断电状态,只要在锥销调整范围内,分度盘在一定力下应该可以转动,减速比不能太大,具体要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锥销顶转盘凹槽从而驱动减速机做增速是挺费劲的,搞不好会顶不动。但是我看有人做过这个结构,当时问 ...

校正的偏差不会有多大,同步带的柔性拉伸量远超过这个偏差,怎么会断?

网友:
分割器最省心

网友:
采用行星减速机来做回转圆盘,对你精度影响最大的是减速机的背隙,采用插销消除是一种方法,还有另一种方法,采用没有背隙的减速机,

楼主:
|风之鲲发表于 02-23 19:40采用行星减速机来做回转圆盘,对你精度影响最大的是减速机的背隙,采用插销消除是一种方法,还有另一种方法,采用没有背隙的减速机,
伺服也会出现累计误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也会出现累计误差吧

你不是有个限位回零点吗?
一般伺服机够用了,再高就要加反馈了。

网友:
无论结构是怎么样的,伺服电机转多了总会出现累计误差的。加传感器做原点是有必要的

网友:
DD马达可以试试

网友:
精度脱离结构不太好说,要看你盘子有多大,减速机精度有多高,速度有多快、负载有多重,这样一匹配是不是达的到?不建议额外再加一个定位的插销,没啥用

网友(2021-04-28):
您好,我是北京裕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精密行星,谐波减速机等,我可以把公司资料给您看一下,做个参考,或者我让技术跟您联系来帮您解释一下,方便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或者您加一下我的微信,19903158807,王女士。

网友: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虑,插销克服电机的保持力矩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