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径比”这个名词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21-02-23):
车间人员看到一篇《静平衡的实用计算方法》的文章,介绍了四点计算法进行静平衡的简单实用的工艺方法。在图示中有“G-转子重量,R-转子外圆半径,Gr-重径比, W-转子偏重置”代号含义说明,“重径比”这个名词不理解,网上也查不到。请大侠能讲解下谢谢。
“ W-转子偏重置”——按下文理解应该是笔误,应该指的转子偏重量,或者说是在R上的偏重当量。

网友A:
    你应该看看动平衡或者静平衡的测试方法以及不平衡如何修复到平衡,就明白了。不平衡是因为物体的质心不通过旋转轴,引起额外离心力。

网友(点评):
看过GB/T9239,还是没理解“重径比”在平衡中指的是什么

网友B:
专业名词。重量与支持杆直径之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看看动平衡或者静平衡的测试方法以及不平衡如何修复到平衡,就明白了。不平衡是因为物体的质心不 ...

GB/T9239看过,没有找到这个名词。在这个标准的名词解释中对“平衡”的定义是“.......工艺过程”,按照国际标准更直接说单面平衡、双面平衡。比说静平衡、动平衡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名词。重量与支持杆直径之比。

”重量与支持杆直径之比”——这个定义好理解,压杆稳定要看。飞轮做静平衡,说飞轮的重径比没有意义吧。可能也是笔误,想写“长径比”?

网友C:
只听说过“重径积”,是动平衡单位

网友(点评):
看单位Kgm是重径积。纳闷这样的文章怎样发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听说过“重径积”,是动平衡单位

大侠说的对,看单位Kgm是重径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