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淬火的情況下有沒有硬度和强度都還可以的材料

楼主(2021-02-23):
手頭有一個小工件銅材質變形和磨損很嚴重,想換成不鏽鋼,鉻鉬鋼,S2工具鋼等。由於工件較小想著是不是不淬火的情況下硬度和强度是不是S2大於鉻鉬鋼       鉻鉬鋼大於不鏽鋼         不鏽鋼大於銅

网友A:
可以试试S136,这个材料不错,硬度还可以的。

网友(点评):
C碳 Si硅 Cr铬 Mn锰 Mo钼 V钒 0.40 0.80 13.50 0.50 0.60 0.20 看了下成分,鉻鉬釩錳都有了,性能肯定差不了。就是不淬火的情況下不知道有沒有40HR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S136,这个材料不错,硬度还可以的。

请问有没有硬度跟韧性差不多的材料

网友(点评):
鉻12鉬釩 應該比它差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硬度跟韧性差不多的材料

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材料硬度和强度还可以,怎么界定‘’还可以‘’?定性的材料没办法选择。

网友(点评):
別咬文嚼字啊姐姐,好歹推薦一個,不淬火能有40HRC就很可以了,因爲我看不鏽鋼不淬火20多

网友:
SUS630有HRC30多

网友(点评):
O謝謝,這個看著挺不錯的

网友:
你最好先搞清楚这为什么用铜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