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150米以外的温度

楼主(2021-02-23):
大神们,怎么检测150米以外的温度,

网友:
天气预报。

网友:
150米以外有什么?鸟能飞过去不?

网友:
  传感器模块和APP协作

网友A:
问题要描述清楚,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要求。什么都不说,那我说可以走过去用温度计测量也行,用无人机飞过去测量也行。

网友B:
用远红外枪,不知道能测150远不?我们测压缩机温度都是用红外枪站老远测,跟前噪音太大,耳朵受不了。

网友:
遥感卫星听说过吗? 火星的温度都可以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远红外枪,不知道能测150远不?我们测压缩机温度都是用红外枪站老远测,跟前噪音太大,耳朵受不了。

隔噪耳机是个好东西

网友:
测温的地方放个测温的仪器不行吗?

网友:
一楼的天气预报,笑死我了

网友D:
问的迷糊会的搞笑。

网友E:
150米远的地方不能装个温度传感器吗,吧信号收过来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噪耳机是个好东西

还有主动降噪耳机也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要描述清楚,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要求。什么都不说,那我说可以走过去用温度计测量也行,用无人机 ...

在下水道里面,环境温度8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米远的地方不能装个温度传感器吗,吧信号收过来不就得了!

温度传感器线太长,PLC没反应,我们用的是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的迷糊会的搞笑。

第一次发贴,没叙述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发贴,没叙述清楚

我不是做电气的,不过我们公司有的设备会用类似下图的无线传输装置,有一个无线小天线,好像几百米的信号可以传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传感器线太长,PLC没反应,我们用的是PT100

看现场情况,如果干扰少,可以数据采集,然后通讯。走485或者CCLING,或者铺光纤,模拟量太远了不好传送。

网友:
拿个温度计去量

网友(2021-03-26):
简单,150米的位置,搞一个测温的装置,用无线或有线的数据传输,在150米外显示,就行了,数据显示、视频显示、曲线显示,都是so easy

网友:
可以设定这样的方案,实地测量,150外红外比对校准。

网友:
或者无线遥控飞行器过去测量。
找大疆。

网友:
远红外测温枪,,

网友(2021-08-27):
偶尔用:远距离测温枪
实时显示:装测温装置,远距离显示